what is baseplate Time Domain Reflectometry instrument

楼主(2013-01-11):
如题,干吗用的?

网友A:
标题翻译成中文,意思大约是:什么是基板时域反射仪
楼主想问什么?

楼主:
刚刚搞明白了,TDR时域反射仪,用于信号完整性分析。仪器发射脉冲,测量反射波形,根据反射波形,得到阻抗不连续的位置以及阻抗的大小。泰克仪器有DSA8300+80E04的解决方案。可以分析信号完整性,也可以测量电缆的断路位置,还可以进行土壤分析。我的项目组将买一台测pcb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搞明白了,TDR时域反射仪,用于信号完整性分析。仪器发射脉冲,测量反射波形,根据反射波形,得到阻抗 ...

呵呵,搞明白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