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io读写sd卡是否受排线影响

楼主(2013-01-11):
最近利用stm32读写sd卡,因为之前是spi接口,后想换成sdio接口,将之前的线切掉,直接从芯片飞线接到卡槽上,上拉电阻都有,调试都可以读写sd卡,但是速度很慢,是不是受到了排线的影响

网友A:
应该不是,排线有多长啊还能影响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排线有多长啊还能影响速度

利用sdio做成的mass storage,写的速度只有二十几KB/s,识别,读写都正常,就是速度慢,写的速度只有二十几KB/s,在网上搜索很多都说速度不快,不知道瓶颈在哪?

网友A:
等待高手降临吧

网友B:
应该不会是排线的问题吧?把SDIO的时钟频率设置得低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会是排线的问题吧?把SDIO的时钟频率设置得低点看看

我从24M依次将为6M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