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一个单片机产生PWM波的问题?

楼主(2013-01-11):
  现在需要产生频率在100K~200K之间占空比为1:3的波形,要求精度为1K。现在我用的MSP430f149,外部晶振8M,利用定时器产生的波形最高频率都只有260K,感觉没办法满足我的需求,希望大神能提点意见,有什么常用单片机能够满足我的要求,或是我软件方面如何修改可以达到要求,小弟在此多谢了。。。

网友A:
请问是需要产生100K到200K之间的任意频率且每个频率的占空比都要求是1:3,并且精度为1K.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需要产生100K到200K之间的任意频率且每个频率的占空比都要求是1:3,并且精度为1K.对吗? ...

恩,是的。每个频率都要求这样的占空比,精度要求1K。。

网友B:
这个没做过,等高手来讲解。

网友C:
频率太高还是用硬件的PWM好些,软件太浪费时间,MCU累个够呛还不达标

网友A:
这个需要你根据选定的定时器,按不同的预分频比,并使其产生的频率在100K到200K之间,并且能满足精度要求,如果发现不够即不能满足连续的话,也可选其它的定时器配合来做。最好用EXCEL做表格,推算出你产生的PWM的频率,寄存器填的值。有些频点实现不了的话使用硬件的方案也可以的。

网友D:
用MEGA48可以,给你算了一下

网友D:
误差最大都没到1K

网友D:
误差达到1K时,频率是240K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误差达到1K时,频率是240K

谢谢楼主,小弟前去试试,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