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SPWM问题

楼主(2013-01-11):
最近研究SPWM,有几个问题请教熟悉的朋友,
1.SPWM的PWM信号的周期是否固定不变?还是随调节变化?
2.采样周期(那种三角波周期)是等于PWM周期呢还是在一人采样周期内输出相同脉宽的PWM波形呢?
也就是说是否在每一个PWM周期后调节一次脉冲宽度?

谢谢!

网友A:
SPWM 的周期跟调制的三角波周期一致,只是脉宽在变;
第二个问题不明白

网友B:
顺便问一个变频器的问题
我看见市面上卖的变频器SPWM之后都没有LC低通滤波

同时我也看到有些人做的蓄电池逆变器是带有LC低通滤波

让我难明白的就是变频器为什么SPWM之后都没有LC低通滤波 ????

如果带有LC低通滤波,那么原理就更加容易明白

就是积分电路,产生低频的适合马达转动的低频电压

我仔细想了一下变频器和逆变器总也有相同的地方

不同地方就是在于变频器是三相,蓄电池逆变器是单相
并且蓄电池逆变器多了一个12V升压到220V

这些差异估计也不会是导致变频器不带有LC低通滤波
而蓄电池逆变器是带有LC低通滤波的原因吧!!!

请问为什么
普通的变频器为什么SPWM之后都没有LC低通滤波

谢谢 !!!!

网友C:
1 SPWM的PWM周期即是三角载波周期,闭环调节PWM的占空比
2 你可以每个周期调节一次,比如20K开关频率,即50us调节一次,也可以一个公频周期调节一次,即20ms调节一次,很明显前面一种动态响应好。一般也多用前面一种。

网友D:
既然是SPWM,不管采样周期是多少,都是时刻调整占空比的。占空比不仅和反馈量有关,还和正弦波的角度有关,不然就不叫spwm了。比如反馈量是电压有效值U,在稳态下,U的变化是不大的,但占空比还是要按照SPWM的规律调制。
另外,要做高性能的逆变器,每个开关周期都要有采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顺便问一个变频器的问题
我看见市面上卖的变频器SPWM之后都没有LC低通滤波

变频器控制的是电流,而且变频器的绕组本身就是电感。
变频器一般会涉及到转速,力矩等的控制,这些和端口的电压没有直接关系,而跟电流息息相关。
当然,加在电机端口处的是电压量,但不是平滑的正弦波,而是开关量(离散的电压矢量),但经过电机的绕组电感的滤波作用,电流是正弦波,这就完全能够保证电机的平稳运行,没必要另加电感。

网友E:
电机本身就是一个滤波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控制的是电流,而且变频器的绕组本身就是电感。
变频器一般会涉及到转速,力矩等的控制,这些和端 ...

变频器绕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绕组?

电机绕组!疏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控制的是电流,而且变频器的绕组本身就是电感。
变频器一般会涉及到转速,力矩等的控制,这些和端 ...

那么岂不是电机的绕组既做负载
又做滤波器???

网友B:
一般的都是SPWM之后就是LC低通平滑滤波,再供应给负载
但是按照6楼的,电机的绕组在作为负载的同时,又做滤波器,身兼多职!!!

疑惑 !!!!!!!!!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都是SPWM之后就是LC低通平滑滤波,再供应给负载
但是按照6楼的,电机的绕组在作为负载的同时,又做滤 ...

一般我们用的逆变器都要求电压是正弦,所以用 LC 滤波。
还有另一种并网逆变器,比如光伏发电,控制要求逆变器输出的电流为正弦,电压不需要我们控制,这时候只用一个 'L‘  即可。
变频器和并网逆变器有些类似,不刻意要求电压为正弦,而关注的是电机内部旋转磁场,和磁场直接相关的是电流,我们做矢量控制其实就是控制这个旋转磁场。

网友F:
变频器要求的是电流为正弦,以控制电机的旋转速度和力矩

网友G:
唉,好久没搞PWM技术了,都忘了,我进来学习下。

网友H:
SPWM的概念 在进行脉宽调制时,使脉冲系列的占空比按正弦规律来安排。当正弦值为最大值时,脉冲的宽度也最大,而脉冲间的间隔则最小,反之,当正弦值较小时,脉冲的宽度也小,而脉冲间的间隔则较大,这样的电压脉冲系列可以使负载电流中的高次谐波成分大为减小,称为正弦波脉宽调制。
SPWM脉冲系列中,各脉冲的宽度以及相互间的间隔宽度是由正弦波(基准波或调制波)和等腰三角波(载波)的交点来决定的

链接:http://www.365ele.com/articles/2013/01/spwm%e9%97%ae%e9%a2%98/

网友I(2013-05-16):
简直把我气死了!……………变频器和不间断电源[UPS]输出是标准的正弦波!…而你说的电池拖动的是[EPS]逆变器:它输出的方波!…嘿嘿!…让你长见识了吧?????嗯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