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我看看这片芯片

楼主(2013-01-11):
各位老师,请教一下这片芯片的型号是什么。每行代表的意思是什么,还有底下的E6Q5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啊?还有第二行的G4是什么,我看很多芯片都有。谢谢大家!!!

网友A:
楼主最好找销售商问问,从哪个商家买的就问哪个。
看左侧哪个图案,像是TI的芯片,但在TI官网上我没搜到。
楼主也可以去TI官网再尝试下。
不知道是不是定制的。

网友B:
应该是4051 你找对应的规格书看看
一般都是第一行 型号 第二三 生产年份 等级 批号等

网友C:
只看出是TI的芯片,剩下的不解其意

楼主:
嗯嗯,是4051。可是还有更深层的东西就弄不懂了,不知各位有没有资料可以知道TI芯片上的字每行代码的意思啊?感激不尽了!

网友B:
下规格书,一般都写明的

网友C:
一般大芯片才会标明,小芯片根本没有,我在芯片入库验收的时候也很烦脑这个事情,但是没有办法,连技术支持都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大芯片才会标明,小芯片根本没有,我在芯片入库验收的时候也很烦脑这个事情,但是没有办法,连技术支持 ...

同感同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规格书,一般都写明的

规格书有说封装,产地吗?其实我想要的就是比较表面点的东西,那些测试电压不需要,只需要封装,产地,年份,规格。:D

网友D:
知道芯片标识就行,一般产地,年份,批号,厂商不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知道芯片标识就行,一般产地,年份,批号,厂商不告诉你!

对啊。可是出去买散新的就要学会辨认这些标识,不知前辈能否教授几招啊?怕就怕买的时候型号,封装不对。

网友E:
去TI官网 应该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TI官网 应该能找到

可是万一去现场验货,不懂这些也于事无补啊,去TI官网也是后续的事了。怕就怕现在验货不懂看。有没什么规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