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数值计算问题

楼主(2013-01-11):
使用KEIL c;stm32f103编写如下代码:
#define MAX_LAMPNUM_IN_CTRLDEV 4
unsigned short CharPos,ChangePos,MeterNo;
unsigned char LampNum;

MeterNo = 1;
LampNum = 0;
CharPos = ((MeterNo - 1) * MAX_LAMPNUM_IN_CTRLDEV + LampNum - 1) / 8;
ChangePos = ((MeterNo - 1) * MAX_LAMPNUM_IN_CTRLDEV + LampNum - 1) % 8;

为什么最后计算记过CharPos = 0x0000,ChangePos = 0xffff

网友A:
没错啊,因为都变成有符号的了。

网友B:
这个怎么看啊

网友C:
求解 也不清楚 怎么看

楼主(2013-03-25):
没错,是类型自动转换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