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DSP跟其他32位单片机没啥太大区别呀?

楼主(2013-01-11):
就是 外设少点 运算能力强点
然后 开发环境(CCS),开发工具(xds510等)不一样
其他 都是一样的吧
我以前一直是做32位MCU的  想学学DSP 买来看看发现没太多区别呀
有高人讲讲你的心得吗 关于2者的区别与联系。。

网友A:
区别肯定还是很明显的  DSP各个系列有针对性的用途和解决方案  就拿2000系列来说  适用于控制类  比如用于电机控制  他有更多更精确的PWM波输出  有相应的正交编码模块方便接正交编码器模块  并且能多通过变M/T法做到高精度测速  还有它方便输出SPWM  SVPWM等各种波形  做到多轴精度控制  它的速度也就不用说啦   更重要的是它的CMD文件  可以自由配置相应代码或数据的存储位置  并可以将重要或要求更高的代码放入FLASH 但运行在RAM中  这样速度更快 效率更高(例如ADC)  除此之外  它的外部总线扩展  通过配置CMD文件  可以映射到一段区域  用于外部FLASH、RAM、ADC或CPLD逻辑的扩展  特别方便  还有通过GEL编程  扩展CCS的功能
当然各个单片机都有自己独特的功能和方便之处  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些见解  还望高人有更多个分享。。。

楼主:
谢谢版主的回答
我侧重的是应用开发的流程和思路

都是要熟悉处理器的内存 寄存器 外设等等
然后根据自己的实际应用编写代码
实现各种算法和操控外设等等

也就是说2者的开发是相通的
只是要多花时间熟悉一下DSP的一些细节 比如你所提到的在电机处理的优势等等

网友B:
DSP 跟 32 位 MCU, 我也认为区别并不大.
当然不可否认, DSP 由于独特的设计以及丰富的软件库, 在数值计算能力是有优势的. 而控制的能力却低于 32 位MCU.
但是他们之间的区别到底有多大, 天壤之别吗?
如果以相同的控制器频率来比的, 我估计最多也就是数倍的性能差别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的回答
我侧重的是应用开发的流程和思路

在你多年MCU的基础上来说  开发起来困难并不大  相信你很快就能入门   记得常来分享你学习过程中的点点滴滴和遇到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分享你学习的过程中与32位MCU对比的一些观点  呵呵  期待ing

网友C:
处理速度更快 效率更高是DSP最大的特点
使用上DSP多作为被控器件(你非得做主控器件用我也没意见)
MCU则是主控器件居多,和DSP连接在一起,刚好可以优势互补。

网友D:
更重要的是它的CMD文件  可以自由配置相应代码或数据的存储位置  并可以将重要或要求更高的代码放入FLASH 但运行在RAM中  这样速度更快 效率更高(例如ADC)。

32位MCU,ARM也可以做到的,通过一个scatter文件来控制。

网友E:
DSP的名字的缩写就说明了它与普通的MCU不同   针对数字信号处理做了很多硬件的优化  一般的MCU侧重于控制

网友F(2013-02-13):
引用 网友E:
DSP的名字的缩写就说明了它与普通的MCU不同   针对数字信号处理做了很多硬件的优化  一般的MCU侧重于控制 ...

名字也说明不了多少东西,8051叫MCU,现在的STM32F4也还叫MCU,明显就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东西!!!!

网友G:
我只是知道DSP是用作信号与系统分析、误差估计的
为什么一谈DSP就是中断、存储、控制

TM320精度计算怎么样,能做切比雪夫逼近吗?
C6000能做卡尔曼滤波吗?

PC机的CPU有浮点乘法单元 都是可以的

网友G:
FPGA是个什么怪东西?

网友H:
楼主的看法片面,在DSP和普通32位单片机开发环境下,很多程序用C写出来区别不是很大,但编译后差别就出来了,在具体的处理器上运行差别就大大的,机器语言不同。有时一个滤波算法在DSP上就几句,在ARM上就一大段。

网友I:
楼主只看到表面了,而且还是片面的,比如外设、运算能力,只要IC设计者愿意,DSP有的可以加到MCU上,MCU上有的也可以加到DSP上。关键是有没有这个市场需求。 拖拉机和法拉利跑车从载人的角度都差不多,但实际上差远了。

最主要的差别是处理器结构,DSP都采用哈佛结构,有独立的程序和数据空间,进而可以并行取指令和数据提升处理速度。现在已经有MCU开始借鉴DSP的架构。

网友J:
C2000,你没看TI的定位吗?

DSC啊,DSC。不是DSP。

DSC  还是控制器啊 控制器

MCU 也是控制器啊 控制器

区别大吗?不大吗? 大吗?。。。。。

网友K:
C2000系列,包括C5000系列的DSP其实和ARM区别根本就很小,你直接当MCU用就可以了,说白了,连TI都把他们定位为控制器。
但是C6000系列的高端产品,和普通的MCU还是有些区别的,区别就是频率,比MCU的频率高了几倍。
说白了,只要你的51单片机频率能够运行到20GHz, 那不管它架构多么落后,它也要比DSP强N多倍。
所以区别就是算算术快与慢的区别。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楼主只看到表面了,而且还是片面的,比如外设、运算能力,只要IC设计者愿意,DSP有的可以加到MCU上,MCU上 ...

PIC的8位单片机也是哈佛结构。 所以区别关键在于频率。 所有控制器、DSP、FPGA都是二极管和三极管组成的,他们的内部结构都不相同,你也不需要去了解, 在使用方面,所有的区别归根到底都是快与慢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