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LPC2368 串口通信

楼主(2013-01-11):
(无正文)

网友A:
lpc23xx跟lpc21xx 很多不一样的

#include <LPC23xx.H>                    /* LPC24xx definitions               */

/*----------------------------------------------------------------------------
*       init_serial:  Initialize Serial Interface
*---------------------------------------------------------------------------*/
void init_serial (void) {
   /* Initialize the serial interface */

   /* Configure UART0 for 115200 baud. */
   PINSEL0 &= ~(3 << 4);
   PINSEL0 |=  1 << 4;                   /* Enable TxD0 pin              */
   PINSEL0 &= ~(3 << 6);
   PINSEL0 |=  1 << 6;                   /* Enable RxD0 pin              */

   U0LCR = 0x83;                             /* 8 bits, no Parity, 1 Stop bit*/
   U0DLL = 26;                                /* for 11.0592MHz PCLK Clock         */
//   U0FDR = 0x67;                             /* Fractional Divider           */
   U0LCR = 0x03;                             /* DLAB = 0                     */
}

/*----------------------------------------------------------------------------
*       sendchar:  Write a character to Serial Port
*---------------------------------------------------------------------------*/
int sendchar (int ch) {
   if (ch == '\n') {
      while (!(U0LSR & 0x20));
      U0THR = '\r';
   }
   while (!(U0LSR & 0x20));
   return (U0THR = ch);
}

/*----------------------------------------------------------------------------
*       getkey:  Read a character from Serial Port
*---------------------------------------------------------------------------*/
int getkey (void) {
   while (!(U0LSR & 0x01));
   return (U0RBR);
}

/*----------------------------------------------------------------------------
*       RxDataReady:  if U1RBR contains valid data reurn 1, otherwise 0
*---------------------------------------------------------------------------*/
int RxDataReady( void )
{
        return ( U0LSR & 0x01 );        //Receive data ready
        //return ( U0LSR & 0x01 );        //Receive data ready
}

/*----------------------------------------------------------------------------
* end of file
*---------------------------------------------------------------------------*/

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lpc23xx跟lpc21xx 很多不一样的哦.

谢谢你的回复和代码,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