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交换机

楼主(2013-01-11):
各位大侠们,我是个新手,现在想做一个一般的交换机,就是不用配置VLAN什么的,就是一个最简单的2层交换机,只用交换芯片就能做出来了吗??还需要接CPU吗??谢谢了

网友A(2013-03-19):
我现在也是要做这个   不会啊   你解决问题了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