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用哪个版本比较好

楼主(2013-01-11):
一直用PROTEL99SE,想转AD,不知该用哪个版本好点?向各位大神请教。
若能提供个**版的下载地址就太感谢了,上网下的都**不了啊,:'(
最好给个学习资料。
谢谢大神!

网友A:
给我邮箱来,我发个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我邮箱来,我发个给你。

*@qq.com

网友B:
最新比较稳定的最好

网友C:
自我觉得09的好点

网友D:
我用ad09,还是可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给我邮箱来,我发个给你。

这位大侠你能否给我一些你画的板子电路原理图,以及布线等,层次越多越好啊,我也想学学啊
谢谢你,
我的邮箱:254521722@qq.com

网友F:
大侠们,AD的那个版本的中文版好用,又比较新的

网友A:
邮件已发,注意查收

网友G:
winter 09 verycd有下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邮件已发,注意查收

亲:
发到哪里去了呀?
是不是发错了,我的邮箱*@qq.com

楼主:
没人给个吗?

网友H:
32位的win7系统用哪个版本的Altium Designer好些呀

网友I:
ad9比较稳定吧

网友J:
之前有用AD10,但自己做板的时候发现焊盘的孔打印不出来,请问这是软件自身问题还是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亲:
发到哪里去了呀?
是不是发错了,我的邮箱1547407899@qq.com

垃圾的QQ居然在垃圾箱

网友K:
AD10很顺手

网友L(2013-05-30):
引用 网友A:
给我邮箱来,我发个给你。

大神能发一份,Altium Designer 6软件给我吗,我也是新手想学习画PCB,先谢谢大神了。
         QQ邮箱:370670734@qq.com

网友A:
引用 网友L:
大神能发一份,Altium Designer 6软件给我吗,我也是新手想学习画PCB,先谢谢大神了。
         QQ邮箱 ...

只有AD09的哦,我已经发你邮箱了

网友M:
AD10 24817使用中。。。。

网友N:
能否劳驾给俺发一份26787819@qq.com

网友O:
我有AD10**版的,挺好用,问题是文件太大了3.1G,发起来头痛啊,我给大家发个AD10的注册机吧,里面有安装软件下载地址和说明;
附件是AD10注册机,挺好用的,我一直在用呢,祝大家好运!里面有原版安装软件下载地址,相信大家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P(2013-08-19):
个人觉得6.9很稳定···

网友Q:
ad10有中文吗

网友R:
引用 网友A:
给我邮箱来,我发个给你。

亲,能给我一份吗695958522@qq.com

网友S:
好用是好用,就是机器跑不动

网友T:
AD6.9 09 sunmmer winter都差不多,但是我发现sunmmer和winter都有个BUG,就是在选择一个期间时候如果点到两个期间给你选择时候都是卡一会才会动。。。

网友U:
请问各位朋友,如果用AD学习画PCB的话,谁的教学视频比较好啊?

网友V(2013-10-11):
引用 网友H:
32位的win7系统用哪个版本的Altium Designer好些呀

同问?

网友(2013-11-29):
引用 网友A:
给我邮箱来,我发个给你。

188598686@qq.com谢谢啦~

网友W:
之前一直用AD10,这几天电脑换了硬盘就顺便换AD13了,总是感觉界面怪怪的,还没适应

网友X(2014-01-07):
引用 网友A:
给我邮箱来,我发个给你。

麻烦大神给我也发一份吧,597074509@qq.com,谢谢啦!

网友Y:
ht去掉tp://去掉pan.去掉ba去掉idu.c去掉om去掉/s/1ck去掉Gpr 提取密码:ce43
AD10+完整教学视频《》由于权限设置不能发表URL大家去掉里面的汉子就可以了

网友Y:
实在不好意思哈,只能发楼上这种贴,权限设置。如果下载不了可以私信我到954214814@qq.com

网友Z(2014-08-07):
64位的win7系统用哪个版本的Altium Designer好些呀

网友AA:
看工厂支持什么版本

网友AB(2016-07-13):
引用 网友E:
这位大侠你能否给我一些你画的板子电路原理图,以及布线等,层次越多越好啊,我也想学学啊
谢谢你,
我的 ...

2529294897@qq.com谢谢啦

网友AB:
引用 网友L:
大神能发一份,Altium Designer 6软件给我吗,我也是新手想学习画PCB,先谢谢大神了。
         QQ邮箱 ...

2529294897@qq.com谢谢啦

网友AC(2020-11-29):
一直用很旧的版本,AD0——,主要试一下可否发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