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开断控制电路

楼主:
想实现一个可以控制设备供电电源的电路,设备有3.3V 5V 12V三种。
之前打算使用FET做,后来发现驱动FET电路比较占空间,板子由于模具原因放不下,继电器就更不可能了
不知道有没有高手能指点一下,有没有只需要一个SOT23芯片和几个0603电阻就能搞定的电路。
基本上空间就能放一个SO8芯片。用在产品上电路必须可靠。
谢谢!!!!

网友A(2013-01-11):
可以考虑用 SOT23 的带阻数字三极管.

网友B:
这个要看你的电源负载了,要是小负载的话431外加几个电阻就能实现了,要是负载大的话还是用小的dc-dc吧,有5个脚小封装的dc-dc的,TPS62290DRV这个芯片比较小的,最大电流1A。希望可以帮到你。

楼主:
谢谢各位!
外部设备负载电流不会超过200mA
之前想过用DCDC的方式,但是考虑到成本问题,所以就先没有用
而且用DCDC的话,可以解决3.3V输出问题。因为3.3V是稳出来的。
但是有个12V电压也需要控制,12V电压是直接从AC-DC模块(220V AC-12V DC)得到的。AC-DC模块是整个设备的最终输入级。所以不能关断。(控制12V的电路造成的压降最好在0.7V以内)
综合以上的考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指点!
请问这个电路可靠性怎么样,之前也学习过这类电路。
后来听人说MCU管脚驱动能力不够。怕使用过程中出现不稳定。
据说需要专门的驱动电路才行。

网友C:
单片机MCU或其他控制输出高电平不小于4.7V、低电平不大于1.3V,控制就可靠。不需要驱动电路。不过要注意12V的开关逻辑与5V和3.3V的控制逻辑相反。12V开关控制输入高电平,12V电源开,否则关。5V、3.3V电源开关控制逻辑正好相反,输入高电平关闭电源,输入低电平接通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MCU或其他控制输出高电平不小于4.7V、低电平不大于1.3V,控制就可靠。不需要驱动电路。不过要注意12V ...

非常感谢!!
我用的MCU是3.3V的
这样的话,单三级管应该可以驱动。
我先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我用的MCU是3.3V的
这样的话,单三级管应该可以驱动。

你用的MCU是3.3V的,关断5V电源有问题。如果可能MCU改成5V供电。

楼主:
谢谢!!
MCU由于之前用的是STM32,这种芯片找5V的不太容易
目前的想法是,在FET的前级添加一个驱动电路(三极管或者单路光耦),工作电压用5V,这样的话应该可以驱动5V和3.3V电源吧?
(上图只是示意,控制逻辑可以再考虑)
至于12V的话,用之前您提供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没怎么用过FET所以比较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MCU是3.3V的,关断5V电源有问题。如果可能MCU改成5V供电。

谢谢!!
MCU由于之前用的是STM32,这种芯片找5V的不太容易
目前的想法是,在FET的前级添加一个驱动电路(三极管或者单路光耦),工作电压用5V,这样的话应该可以驱动5V和3.3V电源吧?

(上图只是示意,控制逻辑可以再考虑)
至于12V的话,用之前您提供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没怎么用过FET所以比较纠结。。。。

网友D:
看看整体电路把,用MCU的电平去干涉电源的输出,不是更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