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在线调试问题

楼主(2013-01-11):
我用的C8051F340的单片机,在编程时不小心将单片机的所有数据都擦除了,现在不能在系统调试了,好像是把引导区的代码给删了,请问大侠,还有弥补的办法吗?

网友A:
用编程器再烧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编程器再烧就可以了。

是可以用编程器烧程序,但是不能用keil进行在线调试了,怎么才能进行在系统调试啊

网友B:
"把引导区的代码给删了"

你有那本事吗,这部分代码是不会被擦掉的,想是没有用的,干也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引导区的代码给删了"

你有那本事吗,这部分代码是不会被擦掉的,想是没有用的,干也是不行的 ...

那为什么用keil下载程序的时候提示target failed to respond System is being disconnected. 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用keil下载程序的时候提示target failed to respond System is being disconnected. 该怎么解决 ...

这是典型的通信没有连接上,重启电脑,检查硬件,换其它MC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