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tan 6 gtp 接收复位问题

楼主(2013-01-11):
我在用spartan 6 的gtp做光纤通信的时候,有时会出现插拔光纤后gtp不能锁定的情况,怎么复位都不行,该怎么办

网友A:
我用IBERT仿真的时候连时钟都不能锁定,但我检查过时钟的质量很好,自己做一个锁相环能锁住,但仿真就不行,请问您怎么弄得?

网友B:
这一块真心不知道怎么玩   帮你顶一个   哦呵呵   希望有高手能够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