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问题

楼主(2013-01-11):
1.电源的浪涌试验怎么测试?用什么仪器?
2.电流谐波怎么测试?用什么仪器?

网友A:
要测什么,就搜什么测试仪,什么分析仪,一般都能找到该仪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测什么,就搜什么测试仪,什么分析仪,一般都能找到该仪器

版主,1N4007G是高频的还是低频的?怎么通过PDF看的出低频还是高频?我拆过一个明玮电源,反激式的,漏极吸收电路就是用一个1N4007G和一个P6KE200A串联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1N4007G是高频的还是低频的?怎么通过PDF看的出低频还是高频?我拆过一个明玮电源,反激式的,漏极 ...

慢管,可以看datasheet里的Trr参数。小功率可以用慢管,有助于EMC
详细可以参阅:https://bbs.21ic.com/icview-17811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管,可以看datasheet里的Trr参数。小功率可以用慢管,有助于EMC
详细可以参阅:https://bbs.21ic.com/ic ...

版主就是强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测什么,就搜什么测试仪,什么分析仪,一般都能找到该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