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什么原因能引起stc单片机延时发生变化?

楼主(2013-01-11):
  为了输出一定频率、一定时间的的方波,用定时器中断方波控制频率,用while(x--)结构延时控制输出的时间,来产生一定频率一定时间的方波。原来程序是好好的,后来改其它地方程序,结果导致了while(x--)延时时间比原来长了4倍。
  延时函数没有改变,中断程序也没有改变,不知为什么时间变慢?

网友A:
是不是你的加的中断函数里执行时间太长了,,

网友B:
第一,x值是否变动?
第二,系统工作时钟频率是否变动?
第三,中断是否在此过程中会执行,而在执行中断的过程中又有其他的延时函数的存在?

网友C:
一般是程序的问题,可用其他牌子的51来验证一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