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能稳定住ad采集的数据啊?

楼主(2013-01-11):
求助:怎么能稳定住ad采集的数据啊?

网友A:
稳住?? 简单思路就是滤波啊,采集多组数据,排序,滤除高低N组数据,中间数值取平均。。。。

网友B:
可以跟上次采集的值作比较,差值大到一定程序,才认为是新的数据。。

网友C:
滑动滤波

网友D:
是得稳住, 先唤信ADC, 让它热身后,再开始正式convert

网友E:
使用STM32的 AD,需要注意一下阻抗匹配。保险起见,可以设置最大的采样时间

网友F:
楼主的意思怎么使采样的值越接近理论值吧?
硬件做好滤波后,可以谷哥一下经典的10种滤波算法。

网友G:
一般AD转换值需要进行数字滤波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