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万用表确定三极管的集电极和发射极

楼主(2013-01-11):
我已用数字万用表的电阻档测出了三极管是NPN且知道了b极,确定ce极时,我在网上看了说红表接b,黑标分别接两脚,测出两个电压,电压大的是e极,电压小的是c极,这是什么原理啊?

网友A:
使用测量穿透电流的办法
用万用电表的黑、红表笔颠倒测量两极间的正、反向电阻Rce和Rec, 得到较小电阻的连接.
对于NPN型三极管,红笔为C
对于PNP型三极管,红笔为E
网上这么说的, 不过是不是正确, 我也没有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测量穿透电流的办法
用万用电表的黑、红表笔颠倒测量两极间的正、反向电阻Rce和Rec, 得到较小电阻的连 ...

这个方法我也看到了,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理?Rec>Rce说明红表接的是e,黑表接的是c?

网友A:
测量 因穿透电流引起的 Rce 和 Rec 的电阻不同.

网友B:
拿二极管档就能量出来,NPN的,B->E是一个二极管,B->C也是一个二极管;PNP的,是C->B是一个二极管,E->B也是一个二极管

楼主(点评):
这个我会,我说的是怎么确定ce极,是在确定npn或者pnp的前提下!!

网友C:
     看不懂啊、~~~

网友D:
工艺上的问题,两个PN结,BE的电阻要大一些。用数字万用天的二极管测试档就可以测出来,而且很容易测出是PNP 还是NPN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艺上的问题,两个PN结,BE的电阻要大一些。用数字万用天的二极管测试档就可以测出来,而且很容易测出是PN ...

你的意思是,工艺的问题使be的导通电阻比bc的大?所以用二极管测试档测的Vbe>V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