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VCT6可以做USB HOST吗

楼主(2013-01-11):
那选型手册上写的USB2.0全速是什么意思呢?
STM32F103VCT6可以做USB HOST吗?

网友A(2014-02-19):
最近也在用103做HOST    我加了个CH375芯片

网友B:
不可以!加USB芯片!

网友C:
USB2.0全速和USB HOST是两码事

Low Speed, 1.5Mbps),全速(Full Speed, 12Mbps)和高速(High Speed, 480Mbps)讲的是USB速度

Device、OTG、HOST讲的是设备类型

103只能支持Device。205/207才支持OT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