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芯片CS5463测直流问题

楼主(2013-01-11):
ADC芯片CS5463测直流1kv,1、2是1M电阻,3是10uf电容,4、5是120欧姆电阻
刚开始校准测试是准的,但过一段时间,值不准,测430V,显示只有400V,而且有一块不加信号直接显示700多V。

网友A:
这个电容可以去掉试试,加电容的话也不需要加这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