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节和字啥区别

楼主(2013-01-11):
MEMORY
{
PAGE 0:
    PROG0(RWX)    : origin = 04000h   length = 08000h
    P_VECT(RIX)   : origin = 0FF80h   length = 00080h
PAGE 1:
    DATA0(RW)     : origin = 0C000h   length = 04000h
}
请问这些起始地址是字节地址还是字地址?

网友A:
这一般的来说,分字地址和字节地址么?

网友B:
8位(bit)=1字节(Byte),1024字节=1KB;

网友C:
4字节=1字

网友D:
提到了字节,不得不再提到“字”这个计量单位:“字”由若干个字节构成,字的位数叫做字长,字长就是说字所对应的二进制数的长度。不同的机器有不同的字长。例如一台8位机,它的1个字就等于1个字节,字长为8位。如果是一台16位机,那么,它的1个字就由2个字节构成,字长为16位。
前期的DOS就是8位的,后期的DOS是16位的,Win9X是基于DOS的,所以也是16位的,NT核心的Windows是32位的,现在也有了64位的XP/2003,CPU也有了64位的,这个操作系统和CPU所说的位就是bit的意思,即二进制数的长度。
字节是固定由8位二进制构成,64位系统就代表了64位的二进制代表一个字,换算成字节就是64/8=8,即是说由8字节构成一个字,32位系统就是32/8=4,4个字节代表一个字。

网友E:
一个字节八位,一个字32位,半字为16位

网友F(2013-10-26):
在CMD文件中编写的一般是字节地址,c语言编程中一般是字地址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提到了字节,不得不再提到“字”这个计量单位:“字”由若干个字节构成,字的位数叫做字长,字长就是说字所 ...

楼上说的很不错的啊,顶一个吧

网友H:
字这个概念是特定的,不同的处理器表示的字不一样。如TI的和楼主提到的字都是16BIT,两个字节。字节是一个标准单位表示8BIT。楼主上面提到的CMD文件表示的字地址和字大小。即16BIT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