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 sizeof()的参数

楼主(2013-01-11):
typedef struct __AA{
    int a;
    char b;
}AA;
AA a1;

int i= sizeof(a1);
     i=sizeof(struct __AA);
     i=sizeof(AA);

第三个怎么就错了?

网友A:
这个问题倒一直没有注意过.
蛮奇怪的.

网友B:
木有问题哦,老兄,你是用啥编译的说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木有问题哦,老兄,你是用啥编译的说有问题啊

keil3.4,你试试, 我在STM32的工程里没问题,ARM7的工程就不行,编译器直接省略掉了sizeof(A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倒一直没有注意过.
蛮奇怪的.

keil3.4, 我在STM32的工程里没问题,ARM7的工程就不行,编译器直接省略掉了sizeof(AA),还有异常中断

网友A:
我怎么感觉这个定义挺别扭的.
我通常是这么定义的:

typedef struct {
    int a;
    char b;
}AA;

没有 __AA 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keil3.4,你试试, 我在STM32的工程里没问题,ARM7的工程就不行,编译器直接省略掉了sizeof(AA); ...

mdk3.8a+arm7也是木有问题的,

mdk3.4没有,所以没法试,楼主可以发工程给大家看看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

网友C:
你是用啥编译的说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