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信号源接一起会怎么样

楼主(2013-01-11):
如果两个信号源频率不一样,输出信号幅值不一样,中间通过一个电阻相连,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吗?

网友A:
如果就如图连接,什么也没发生
如果还有个公共线连接,有电流I=(U1+U2)/10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就如图连接,什么也没发生
如果还有个公共线连接,有电流I=(U1+U2)/10欧 ...

有公共的地线,这样的电流流进信号源,会对信号源产生破坏吗

网友B:
这个难说

网友C:
一个信号源会把另一个信号源当做负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公共的地线,这样的电流流进信号源,会对信号源产生破坏吗

所谓“破坏”有两层概念:1.不可逆转永久性失效;2.改变了原来的“端电压或节点电流”关系

1.这要看发生情况时的“能量”
2.这是必须的

网友D:
这种接法可能是主用和备用的目的,一个信号源无效另一个派上用场,应该没危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信号源会把另一个信号源当做负载

两个信号源都有输出的时候,电流灌入信号源会有什么后果呢?小电流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