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dow7上是否可以安装plc的问题,呵呵,懂的给个经验呗

楼主(2013-01-11):
window7系统中没办法安装plc编程软件,肿么办???

网友A:
没在win7上尝试过。win7的兼容性不如XP的。楼主可以尝试下在虚拟机中安装PLC的编程软件,用VMware或者VirtualBox。

网友B(2013-09-28):
GX Developer完全没问题

网友C:
win7可以装200的编程软件但是要求系统是32位的,如果想装300的软件,那就装双系统,或者改成XP系统

网友D:
用XP吧。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