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的两个delay的区别??

楼主(2013-01-11):
那位大侠能否解释下在freertos里的
vtaskdelay()和vtaskdelayuntil()的区别啊,有例子的话更好,谢谢!~~

网友A:
后面个更精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个更精准

能否举个实例啊,我也知道后面的更精确。

网友A:
说简单点,前一个延时只是交出CPU时间比如说20MS,但是它没计算这个任务本身运行消耗的时间和其它中间环节耗用的时间,因此它的延时是个大概值,具有不确定性;第2个就不一样了,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个时钟,比方说它记录了下上次延时的时候是9.30分钟,你再次延时30分钟,那么它在10:00就是准时切换成本次任务,所以说它是比较精准的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简单点,前一个延时只是交出CPU时间比如说20MS,但是它没计算这个任务本身运行消耗的时间和其它中间环节 ...

哦,谢谢!有点头绪了!~~

楼主(2018-10-07):
vTaskDelayUntil vTaskDelay嵌套使用会不会使得 vTaskDelayUntil延时不够准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