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局信号的引入问题,HLEP ME!

楼主(2013-01-11):
下面这个图是正确引入了全局信号吗?只需要指定某个输入端是IC特定的全局信号引脚就可以了?谢谢指教

忘了说用的是MAX PLUS 10.2  , EPM9320

网友:
看不懂额

网友A:
你怎么分配的管教呢?

古道热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分配的管教呢?

猴哥,这个到底应该怎么用啊?

楼主:
用的是EPM9320,分配RstIN为IC的第13脚,CLK为IC的第84脚.

13脚是IC指定的全局清零输入,而84脚是IC指定的时钟输入。

网友A:
如果你已经分配上,肯定没有问题啊

楼主:
第一次用全局信号,原来是直接指定相应管脚就成了。又学习了,谢谢。

网友C:
一般将时钟信号映射到GCLK(全局时钟),其他引脚直接映射通用IO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一般将时钟信号映射到GCLK(全局时钟),其他引脚直接映射通用IO就可以了

嗯,和我说的一样:)

网友C:
:)以前潜水多,ID总忘,现在不会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