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设置中断优先级?

楼主(2013-01-11):
向各位讨个心得:
STM32芯片,用到串口(1,2)和SPI1
以及系统时钟定时器(SYSTICK)
应用场景:
通过串口(或SPI)发送数据,然后再接收数据。
在接收数据时,设定接收超时(如超过1S还没有收完数据或没有数据到来时)就算出错。。
请问怎么设置中断优先级?

网友A:
(一)中断优先级概念
      STM32(Cortex-M3)中有两个优先级的概念——抢占式优先级和响应优先级,有人把响应优先级称作'亚优先级'或'副优先级',每个中断源都需要被指定这两种优先级。
链接:http://www.365ele.com/articles/2 ... %e8%ae%be%e7%bd%ae/

网友:
建议把串口设为最高优先级吧

网友B:
个人觉得这个和优先级没有关系啊

网友C:
SETBPT0;恢复T0中断为高中断优先级 CLR PT0;置T0中断为低中级优先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