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波形疑问

楼主(2013-01-11):
(无正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扰?

不是干扰吧,这个是步进电机端口的波形,不是单片机端口出来的波形。

网友B:
好像什么东西瞬间短路了

网友C:
四相电机实际上是两相电机,C和A,D和B这两对绕组是双线并绕在同一磁极上的,这样当一个绕组关断时其反向尖峰电压通过磁路耦合到另一个绕组。这是一个正常现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四相电机实际上是两相电机,C和A,D和B这两对绕组是双线并绕在同一磁极上的,这样当一个绕组关断时其反向尖 ...

哦~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