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75-3.3开关电源芯片问题请教

楼主(2013-01-11):
想问下我使用的2575-3.3的开关电源芯片,输出电压正常,这个是板子的后级电源,但是接到24V的电源上,就烧坏了MCU ,24v电源上还接了一个无刷电机.
有没有人能解释下其中道理?

网友A:
不接MCU   启动和停止电机  用示波器观察 2575输出端电压变化情况  再行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接MCU   启动和停止电机  用示波器观察 2575输出端电压变化情况  再行判断

这个我看过了,有很大的尖峰啊

网友B:
很大的尖峰所以烧坏了MCU

楼主:
后级电源是这个样子的,给大家发个图看看

网友C:
开关电源芯片前,一般接入一个共模电感,既减小自身对电源的高频干扰,又减少外接电源对本身电路的影响。

网友A:
给电机两端加装一个无极性的电容  来消除启动和停止的干扰 试试

网友D:
那要看后端的尖峰值是多少?

楼主:
电机是无刷电机,大家的意思是给UVW三根线每根都加一个电容?

网友E:
现在问题应该不是干扰,干扰不至于把mcu直接烧掉,主要还是电源这块有问题

网友F:
两部份电源最好分开来处理!

网友G(2013-02-10):
如果你没有电机  你的MCU不是工作的很好的么?  电源的不稳定是   电机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