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师能通俗的讲讲什么是电压和电流

楼主(2013-01-11):
最好别用水压水流来打比方了,实在是理解不了啊,本人学历只有高中一年级,受父亲的影响,从小就爱好无线电,但大部分都是自学,父亲也是自学,他今年都60岁了,可还是没有搞懂三极管的三根腿到底是什么意思,起什么作用,我在一个无线电厂工作,修机器都是凭经验,而不是根据原理来判断故障,很想从零开始学扎实点,自己学好了,也可以耐心的教教父亲。

网友A:
三极管的三根腿还没搞清楚~。。。。。这。。。。这。。。
建议去买本书看看~
介绍那边鬼子写的书《晶体管电路设计》-铃木雅臣 著
不过现在学这个只是基础,现在用三极管的越来越少

网友:
不用水压水流
那么就用气压气流来打比喻

电压高,就等于气压高

刮台风的时候,就是气压高

网友B:
建议楼主找本电工的书看看,书上对理论的介绍会更完整。
老T叔也分享过电子版的书籍。你可以看看。
https://bbs.21ic.com/icview-151414-1-1.html

网友C:
电压的形成就是电子之间斥力的作用,电源怎么会有电压呢?因为里面的化学反应会产生电子,电子多了之间的排斥力会增大,电压就产生了,这是根本原因。我是这么理解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电压的概念和原理都是物理层面上的,和化学无直接联系。
所谓电压就是A与B之间的电势差,电压都是相对的,所以一定有个基准点,一般就是GND了。
应该电子从一个原子脱出,到另一个原子结合,于是电就流动了~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的三根腿还没搞清楚~。。。。。这。。。。这。。。
建议去买本书看看~
介绍那边鬼子写的书《晶体管电 ...

电流形成的前提是由电压和电阻,一块电池你直接测量只能测出它的电压,测电流的话必须串联一个电阻形成一个回路。电流就是电子流移动形成的啊,电流的方向和电子方向是相反的,不是电子结合原子。电子在电阻或负载中通过时,会有一部分损失转化为热能,电压会变小。若电子和原子结合,那电子流会不断减少,电流岂不也减小?

网友D:
    这个情况倒真有点特别。。。:lol    我说说我的看法吧。
    电路工作首先要接通电源,电源负责从电线把电能传输到你的电路内部。但是,电能的传递和消耗都是需要过程的,总是有个量的约束的。如果这个过程是1秒,那就可以用功率来表述。典型的,节能灯功率大约10W,电视机功率大约100~200W,电动机的功率可以几千W。说明不同的电器消耗的功率是不同的。
    电功率的表达式P=UI。看似简单,却包含了3个非常重要的物理量。
    电压U,简单说就是单个电荷的做功能力;电流I,可以理解为单位时间(1秒)内有多少电荷在做功。它们两个一乘,就是1秒内多少个电荷做功的总数,就是功率P。
    如果需求10W的功率:电压为10V,那么电流就应该要达到1A;电压为100V,那么电流就只需要0.1A就够了。
    问题在于,实际应用中,电压和电流的选择不仅不是随意的,而且是有一定的相互作用的。这个相互的作用可以用阻抗(简单说就是电阻)来表征。这就牵涉出另一个重要的定律:欧姆定律:I=U/R。
    我们设计了一个电路后,它的物理特性就是确定的。不考虑温度等其他因素,他的阻抗就是确定的。给它一个电压,电流就是U/R,是不会变了。但是实际中标准电压就那么几个,那么对应的电流也就那么几个,有可能得不到合适乘积P。这时候就有必要修改原来的设计,使得其阻抗在合理范围内。

网友E:
电流说白了就是电荷移动规律的定量表示。
电荷为什么会移动,因为电荷有正负之分,“同性相斥,异性相吸”。
这种相斥或相吸的强度由电场表示,电压就是电场在一定长度上的积累。
电阻是一种物质,这种物质对电荷的移动有阻碍作用,会影响移动电荷的数量。
用弹球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
有很多种大小相等篮球置于桌面上,篮球打的气各不相同,类比电阻阻值的大小,打的气多的的表示电阻阻值大;
人用手往下按,按的力度类比电压,往下按的力度 越大,表示电压越大;
篮球与桌面的接触面积类比电流,接触面积越大,表示电流越大。
大体的这种关系应该是可以这么理解的。

网友F:
你的心脏就是电池,电压就是血压,电流就是血流,血管就是导线,血管细了,血就流不快,流快了就要冲断,没有血压就没有血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的三根腿还没搞清楚~。。。。。这。。。。这。。。
建议去买本书看看~
介绍那边鬼子写的书《晶体管电 ...

呵呵,俺就是想学点基础的东西,因为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嘛

网友G:
靠。活到老,学到老啊。

网友G:
靠,活到老学到老啊。

网友H:
打比喻是为了初学者尽快理解,其实并不准确,既然是电工,应该直接理解,电压就是某个古代电工为了方便干活发明的概念。

网友I:
初学者 最好从能量角度切入对电路各个概念的理解

网友J:
活到老  学到老   一直在努力中   呵呵   努力

楼主:
俺就喜欢通俗简单的概念描述,让知识平民化

网友K:
工资是电压,计件是电流~~~~~~

网友L:
三极管不懂的话要从PN结开始看喽,找本模电书看看吧,上面应该有很详细的介绍。其实我认为有些东西就不好通俗的解释,都是看不到摸不着的东西,但是看不到摸不着并不代表不存在,究竟是个啥东西有些必须要凭想象啊。电子除了用特殊仪器和一些现象能观察到,单凭肉眼是看不到的,所以诸如电子或电荷的定向移动啥的就只能想象一下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