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C24用I2C时SEN置1后反复重启

楼主(2013-01-11):
型号:PIC24FJ256GB106
编译器:MPALBC 30仿真器:Pickit3
I2C启动后(I2C使能,设置SCL时钟速率为100k)发送起始条件(SEN置1后),在紧接着的While(SEN);语句时,单片机反复重启(用示波器观察SCL和SDA,每隔430us有起始条件的脉冲,而我的主程序并没有while(1)循环)。以上是直接烧在片子上跑时出的的情况,我改用debug,单步执行,则不会重启,可是顺利通过While(SEN); 运行发送数据指令,观察示波器上的数据波形也正常。

看门狗在配置位已关闭,时钟选择位外部20M晶振,很是奇怪,请大神指点,谢谢!

楼主:
找了1周,终于发现了竟然是个低级错误。
我使用了IIC的中断,通过检测主事件中断位的硬件置1,来判断发送/接受事件的完成,但是没有写中断服务程序(虽然该ISR什么也不做,空操作),加上后,就正常了。
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该芯片有3个IIC通道,故h文件中没有按位定义IIC控制寄存器,用起来比较麻烦。然后我就“#define  SEN  I2C2CONbits.SEN"....,等等类似的定义,请注意这是错误的,因为会重复替代。需要改个不同的。

我是个新手,请大家不要拍砖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