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5C6 怪问题

楼主(2013-01-12):
STM8S105C6 怪问题

    以前没有用过STM8,现在STM8性价比真是超高,不得不用,但是实际使用中遇到了奇怪的问题,请过来人指点迷津啊。

主要反映是,本来好好的板子,经过测试一段时间后,有些板子一点反应都没了,重新烧写程序就好了。   这是程序掉了吗,这颗芯片有这个问题吗,下面简单描述一下硬件。

CAP电容  1UF

晶振16M 电容22nf

电源电压4.7-5V

复位电路 10K + 104

没反应的电路板,用示波器测试晶振脚,发现没震荡,但是重新烧程序又好了。

只要不行的板子,怎么整都不行了,就是没反应。

现在也没什么思路,感觉很奇怪,请高手指点迷津啊

网友A:
是你的系统干扰问题吧。如果程序中有对FLASH或EEPROM 或oPITION进行写,在写的时候如果发生干扰,程序就容易被破坏。。

说白了还是系统不太稳定。。。

楼主:
STM8也太脆弱了吧,用STC的都不会的~~

网友A:
STC程序中又不能对FLASH操作,,,
功能上,STC怎么能跟STM8相比。。。

楼主:
STC也很强大,直接串口下载程序了~~   也出了IAP的片子了。
刚又有一个片子不行啦,这感觉是程序没了,程序上电是先配置IO,然后才切换的时钟到外部晶振,现在所有IO好像都是输入状态,万用表测量都是低电平。但是灯又不亮。
把外部晶振和电容都去掉,还是没反应~
STM8不太好玩~

网友A:
呵呵,那是你还没找到敲门吧。。

楼主:
改为内部晶振了,实际试验了一下,拿疯抢吹,吹到七八十度,内部晶振编程16.13,常温20度,15.99,5V电压,可以接受了。用内部晶振试试~~
看能不能解决掉程序的问题。

网友B:
STM的芯片外部晶振容易出故障;
STM8是这样;STM32也是这样;使用内部RC时钟就安全了;但如果涉及异步串口通讯,情况就复杂了;但可以使用外部有源晶振;2元左右的成本吧;

楼主:
要两块多~   用STM8就是贪图便宜~  加2块可以用很多其他的了~~  用AVR也狗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