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KEIL编译后出现一块区域FFFFFFFF DCD 0xFFFFFFFF

楼主(2013-01-12):
在汇编窗口但不运行,结果出现了大片区域编译后的内容全是FFFFFFFF DCD 0xFFFFFFFF,执行就会进入memmanage fault 或者hardfault handler

网友A:
这种无非就是检查你的程序配置啊,BOOT配置啊,,
一句话,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无非就是检查你的程序配置啊,BOOT配置啊,,
一句话,检查。。

不是很理解,请问从哪方面检查?boot文件用的是现成的,Stack_Size      EQU     0x00001000

网友A:
你是仿真出错是,不是编译出错吧。。

楼主:
对,仿真的时候出错了。

楼主:
   561: void USART_SendData(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16_t Data)
    562: {
    563:   /* Check the parameters */
    564:   assert_param(IS_USART_ALL_PERIPH(USARTx));
    565:   assert_param(IS_USART_DATA(Data));
    566:
    567:   /* Transmit Data */
0x0800832E FFFFFFFF  DCD      0xFFFFFFFF   ; ? Undefined
0x08008332 FFFFFFFF  DCD      0xFFFFFFFF   ; ? Undefined
    569: }
    570:
    571: /**
    572:   * @brief  Returns the most recent received data by the USARTx peripheral.
    573:   * @param USARTx: Select the USART or the UART peripheral.
    574: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575:   *   USART1, USART2, USART3, UART4 or UART5.
    576:   * @retval : The received data.
    577:   */
    578: uint16_t USART_ReceiveData(USART_TypeDef* USARTx)
0x08008336 FFFFFFFF  DCD      0xFFFFFFFF   ; ? Undefined
    584:   return (uint16_t)(USARTx->DR & (uint16_t)0x01FF);
0x0800833A FFFFFFFF  DCD      0xFFFFFFFF   ; ? Undefined
0x0800833E FFFFFFFF  DCD      0xFFFFFFFF   ; ? Undefined
    600:   USARTx->CR1 |= CR1_SBK_Set;
0x08008342 FFFFFFFF  DCD      0xFFFFFFFF   ; ? Undefined
0x08008346 FFFFFFFF  DCD      0xFFFFFFFF   ; ? Undefined
    601: }
多个函数都被编译成这样了

网友A:
你一开始不能进MAI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一开始不能进MAIIN?

能进main
运行了几个显示的函数了,而且LCD显示正常,在运行到串口发送的函数时出的错

网友A:
你帖着原始代码看看。。

楼主:
                   USART_SendData(USART2, usart_transmit2[0]);

}
运行到红色代码出的错

网友A:
你红色部分函数的代码呢?一起帖出来。。

楼主:
void USART_SendData(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16_t Data)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USART_ALL_PERIPH(USARTx));
   assert_param(IS_USART_DATA(Data));

   /* Transmit Data */
   USARTx->DR = (Data & (uint16_t)0x01FF);
}

网友A:
你芯片型号这些,都选对了?

网友A:
看起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芯片型号这些,都选对了?

对了,我核对过,如果我将optimization设为level1则不错这个错误,但是LCD显示到处是黑块

网友A:
你可以把前面的屏掉,只做个最简单的串口发送,也不用加延时,,说白了,分段屏蔽程序去找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没什么问题。。

谢谢你的耐心回复,我找了很多天,仔细检查了数组的定义,也没发现有什么异常,现在挺头疼

网友A:
那就先写个最简单的串口程序,,选通起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前面的屏掉,只做个最简单的串口发送,也不用加延时,,说白了,分段屏蔽程序去找问题 ...

我把整个项目中的功能删除一部分则剩余部分运行都正常,把删除的这部分单独测试页正常,好似当程序多到一定程度就出错,现在程序编译后是41K,不含字库。当在30K左右的时候一切正常

网友A:
呵呵,调试东西就是这样啦,有时很奇怪,有时,是一个很小的问题,更有时,就是一个语句写错位置。。总之,调试,需要时间,需要感觉,还需要经验。编程中要高度集中精神,每个逻辑不能错,才能一步到位,减少调试时出现问题的可能性。。

网友A:
你可以看下空间分配,MAP文件,检查有没超出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下空间分配,MAP文件,检查有没超出空间。。

好,我先看看这个文件,以前没看过,需要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下空间分配,MAP文件,检查有没超出空间。。

不是很会看,
应该看什么?

网友A:
针对芯片手册的存储空间分配图跟MAP文件的地址分配作比较,,,

网友A:
或者你的OPTION配置中FLASH选项有没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你的OPTION配置中FLASH选项有没对,,

这个对,我核对过

楼主:
经过多次试验发现,程序编译后总是有一块区域被编译成FFFFFFFF DCD 0xFFFFFFFF,程序执行到这里就进handler。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自己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导致的,以前用到了内部FLASH的读写操作,将FLASH中的一部分用作内部数据存贮,后来换了型号了,原来定义的FLASH位置为32K处,现在程序已经超过32K,所以导致错误频出。郁闷了N久,谢谢uet_cache的耐心指点。

网友B:
哪里有 M3的汇编指令  突然想用汇编来写程序了

楼主:
cortex m3权威指南有

网友C(2013-10-22):
引用 楼主:
我把整个项目中的功能删除一部分则剩余部分运行都正常,把删除的这部分单独测试页正常,好似当程序多到一 ...

谢谢楼主 我最近也碰见了这个问题。与你是相似的原因引起的,谢谢了。

网友D(2014-11-12):
解决了吗?我也是串口通讯发送了28个数据之后就进入硬件异常一场函数了,检查LR寄存器中的值为0xfffffffd,不晓得怎么解决了

楼主:
解决了,是我开辟的FLASH存储区起始位置太小,覆盖了程序

网友E(2015-06-24):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是我开辟的FLASH存储区起始位置太小,覆盖了程序

你好,怎么更改FLASH存储区起始位置,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F:
感觉好复杂呀,这么麻烦

楼主(2015-07-30):
引用 网友E:
你好,怎么更改FLASH存储区起始位置,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存储的时候你肯定是定义了存储区域的起始地址,修改这个地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