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通过wifi模块与pcwifi模块通信

楼主(2013-01-12):
hi all,
    我想做一个基于2440的摄像头监控程序。
    2440通过wifi模块与pc通信,那么pc是客户端,2440是服务器吧!目前我只知道这个方案?还有其他方案吗?
    另外,我要买什么样的wifi模块,淘宝有usb无线网卡,但是这是让2440连接路由器上网的,我的pc不能与2440通过wifi与其通信,我并不需上网,只要通过wifi来实现2440与pc的通信。买什么样的模块谢谢?
    另外,不要买串口转无线模块,这样就变成了串口编程了,我要实现下wifi编程,谢谢!

网友A:
国内有很多做 Wifi 模块的, 可以跟他们联系.

网友B:
2440是客户端,pc是服务器
从流量上来看,无线模块肯定是用USB协议的(串口转无线模块速度会有问题),但一般的模块都采用pci-e接口,使用其中的一对USB线。usb无线网卡是连接PC机用的。
从设计上来说,现有的成熟模块一般集成MCU,有ucos2操作系统,使用网络传输数据,而且用网络和2440连接显然更方便,所以我建议楼主使用带网络接口的现成wifi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