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控制

楼主(2013-01-12):
(无正文)

网友A:
换个ARM之类速度快的。既然知道症结在哪,那就好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ARM之类速度快的。既然知道症结在哪,那就好办了。

:L我现在只能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表

不懂!!

网友B:
先把加速度计算好,做成表,每次取出来直接赋值,几us的事。在保证脉冲宽度的那空闲时间里查下一步的初始值,放旁边备用,下一次中断时取出赋值就可。如果要牵涉到复杂的插补啥的就没招了,那个我也不会

网友C(2013-06-19):
楼主是如何控制的,能发贴出部分程序让我参考参考,或者发我邮箱1178708109@qq.com最近我也在做步进电机。

网友D:
找个有pwm控制器的51都可以,最常用的就是stc,便宜。端口都兼容

网友E:
为毛要耗时0.7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