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做过1.5V升压到3V的简易电路

楼主(2013-01-12):
LED照明灯最低也要3V,由于体积的限制,只能用一只1.5V电池,所以需将电压升上去,元件越少越好,最好是5个元件以下.

网友A(点评):
PW5100干电池升压芯片,外围一个电感, 2个电容,不用5个那么多

网友A(点评):
PW5100这个升压IC的 功耗还很低,最低是10uA,开关电流最大是1.5A呢

网友B:
电流不知道多大,如果不大的话,这种芯片好像蛮多的

网友C:
一个主控IC1.1元以内+MOS,《1.4+其它《1,5元够有多了

网友D:
升压要用线圈加振荡波来实现,简单的可用三极管来实现振荡。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一个主控IC1.1元以内+MOS,《1.4+其它《1,5元够有多了

能把简易电路贴出来就  KO了

网友F:
电池1+三极管1+电阻1+抽头电感1+LED,搞定。

网友G:
单端反击搞定

网友H:
BL8530啊,升压到3.3V 电流200ma 总共才三个器件 sot23封装  满足你的要求不?

网友I(2015-06-19):
用倍压电路,只需要二极管和电容就够了

网友J:
有现成的芯片
用外围电阻实现精确输出电压
在网上查一下,大概是 4块钱

网友K(2015-12-22):
百度焦耳小偷,非常好用,我做过

网友L(2020-09-11):
很多IC啊,两三个元件就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