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PT2257调音IC, 音量开的大了就会有爆音

楼主(2013-01-12):
如题,有谁用过这IC吗, 调了几天了还是这样, 求助

网友A:
电源是多少V?
先用稳压电源做测试,试试看

网友B:
估计是失真了, 会不会削顶了.
上示波器

网友C(2013-03-16):
IC输入的信号太大了吧

网友D:
应该是输入电压太大了,看看芯片资料上应该有写。

网友E:
应该是程序有问题,规格书上的音量大小的,有10DB的,有1DB的。俺做过,没有发现你说的问题。而且做过不止一种PT的,都量产了很多,所以还是建议你查找一下程序音量加或减的时候,数据是不是有出错。

网友F(2013-10-16):
我也用的用PT2257,这个芯片将音量调到最大,正常,将音量调小,就会出现尖叫声,不知道可能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