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帮我吧!

楼主(2013-01-12):
希望会看运算放大电路的人帮帮我吧!这个电路图大致是这样的
看看由哪几个运算放大电路组成的(因为我对运算放大电看看由哪几个运算放大电路组成的(因为我对运算放大电路不怎么懂,所以画的电路比较乱,有些运算放大电路画散了。)麻烦大家帮帮我吧!

我想问的问题是整个电路中像如下组成部分

(比如这个是滤交流二阶低通滤波器

(比如这个是高频滤波及反向电路)

我要找的就是看看有几个部分像上面类似的其他小电路组成这个大电路图的。。
我只找到了几个,还有一些不会找,准确的说我不会看那些小电路{所以那个电路图不好整理的,画的不好看}

网友A:
几个运放带A B 的是一个,自己算算,图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个运放带A B 的是一个,自己算算,图看不清

你好,首先谢谢你,帮我解答。。其实我想问的问题是整个电路中像如下组成部分

(比如这个是滤交流二阶低通滤波器

(比如这个是高频滤波及反向电路)

我要找的就是看看有几个部分像上面类似的其他小电路组成这个大电路图的。。
我只找到了几个,还有一些不会找,准确的说我不会看那些小电路{所以那个电路图不好整理的,画的不好看}

网友B:
回去翻翻模电里头运算放大器和有源滤波那块,看明白看这些图也就能分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去翻翻模电里头运算放大器和有源滤波那块,看明白看这些图也就能分析了 ...

我找了。可是只找到了几个。。还有些不知道!因为这个图是我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