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2257音量调节IC, 音量调大就会有爆音

楼主(2013-01-12):
如题, 有人用过这个IC吗, 调了几天了还是这样, 求助

网友A:
仔细检查一下I2C,是不是有个地方在不停重复发送数据……

网友B:
另外可以直接把这个音量控制跳过去,看是不是系统原来增益就太大了。

网友C:
音频电路设计这一块真心没有玩过   呵呵   顶一个

网友D(2013-09-09):
跟我遇到的麻烦一样啊

网友E: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轰炸机’?

网友F(2013-10-16):
我也用的用PT2257,这个芯片将音量调到最大,正常,将音量调小,就会出现尖叫声,不知道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G:
应该是操作问题,操作过程中可以先静音,调节好后再打开。

网友H:
边上的电容没装好,布线有关系。我在用,有的板子有,有的就没有。说明布线原因

网友I:
先看看手册,看原理图对不对。其次就是PCB布局的问题,高频信号很敏感的

网友(2015-05-21):
上面有楼主,我调试了整天了,都没搞通,我用的是STM32模拟,看手册没什么东西 ,也很简单,器件在淘宝上买的,不知道是不是假货,谁调试通过的,指点一下,谢谢了,资料可以给我发一份吗  makemehappy30@163.com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