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属于复杂指令集吗?

楼主(2013-01-12):
PSoC属于复杂指令集吗?

楼主:
复杂指令集和精简指令集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A:
精简指令集的指令比较少,一般少于30条, 复杂指令集的指令比较多,多到100多条甚至200多条

网友B:
精简指令集指令少, 容易学和**,但实现功能则需要比较多的指令;反之复杂指令集指令多,实现功能则比较容易,所用的指令比较少,但学和**则稍难.

网友C:
PSOC不是用C语言编程吗?

网友D:
差别并不是指令条数多少。AVR单片机近百条指令,8051也差不多。

差别主要在RISC是哈佛结构,取指和取数据同步进行,大多是单周期指令;CISC是冯.诺依曼结构,取指令和取数据分时进行,大多是多周期指令。

网友E:
CPU在80%的时间运行的是20%的指令,只要提高这部分指令的效率,总体性能就增强了。

网友B:
PSoC 同时支持 汇编和 C,并且支持汇编和C相互调用!

楼主:
嗯,了解了,多谢大家

楼主:
那就结贴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