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隔离芯片

楼主(2013-01-12):
现在一般用的光电隔离芯片是啥型号(容易买到),4N25/4N25A/4N26.....这些可以吗?

楼主:
这部分原理图的尽量提供个原理图,我只需要发送、接受和地。

网友A:
没有用到硬件流?

楼主:
没有用到

网友B:
根据你需要的速度进行选择,串口速度如果高达115200bps,必须用高速光耦

网友C:
521 813多的去

网友D:
521到不了115200,以前调试的时候,郁闷死了。。。老是出来乱码。。

网友E:
521输出加三极管驱动是可以

网友F:
6N137,绝对够你串口用的了:H11L1也可以

网友G:
个人认为高速光耦的话TLP113比6N137好,体积小(SOP封装)...速度半斤八两

网友G:
ADUM1401
ISO7241
几十M没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I:
PC817便宜

PC817在串口上不行,导通速率还不如tlp521

网友J:
SHARP 的PC817,EL的EL817最高速率10K;FAIRCHILD的6N137,EL的EL6N137最高速率1M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需要的速度进行选择,串口速度如果高达115200bps,必须用高速光耦

  当年是菜鸟的时候,采用TLP521-4就犯过这个错误。以为是自己的电路的问题。结果是光耦速度跟不上而产生乱码

楼主:
我自己先好好搞搞吧,先结贴了饿

网友L:
引用 网友H:
PC817在串口上不行,导通速率还不如tlp521

确实是这样,PC817接485的使能端,切换速率都不行,更别说高波特率了

网友M:
楼主的问题真的不好回答;
1.隔离模拟量还是数字量?
2.频率和精度等有要求吗?
3.如果跑串口,波特率是多少?
一种是OC输出的,速度肯定不快;
一种是OTL输出的,速度肯定很容易上提;

网友N:
P521  TIL117  等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