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8/16/32bits 数处理的宏 的理解

楼主(2013-01-12):
一组有关8/16/32bits 数处理的宏
typedef union
{
    UINT16 WordCode;
    struct
    {
        UINT16 _byte0 : 8; //LSB byte code
        UInt16 _byte1 : 8; //MSB byte code
     } ByteCode;
}UWORD;

typedef union
{
    INT16 WordCode;
    struct
    {
        UINT16 _byte0 : 8; //LSB byte code
        INT16 _byte1 : 8; //MSB byte code
    }ByteCode;
}SWORD;

typedef union
{
    UINT32 LongCode;
    struct
    {
        UINT16 _word0 :16; //LSB word code
        UINT16 _word1 :16; //MSB word code
    }WordCode;
    struct
    {
        UINT16 _byte0 :8; //bit 7 ~ 0
        UINT16 _byte1 :8; //bit 15 ~ 8
       UINT16 _byte2 :8; //bit 23 ~ 16
       UINT16 _byte3 :8; //bit 31 ~ 24
    }ByteCode;
} ULONG;

typedef union
{
    INT32 LongCode;
    struct
     {
         UINT16 _word0 :16; //LSB word code
        INT16 _word1 :16; //MSB word code
     }WordCode;
    struct
     {
          UINT16 _byte0 :8; //bit 7 ~ 0
          UINT16 _byte1 :8; //bit 15 ~ 8
         UINT16 _byte2 :8; //bit 23 ~ 16
         INT16 _byte3 :8; //bit 31 ~ 24
     }ByteCode;
}SLONG;

#define BYTE0 (ByteCode._byte0)
#define BYTE1 (ByteCode._byte1)
#define BYTE2 (ByteCode._byte2)
#define BYTE3 (ByteCode._byte3)
#define WORD0 (WordCode._word0)
#define WORD1 (WordCode._word1)
#define ByteCode(x) ((x._byte1<<8)|x._byte0)
#define WordCode(x) ((x._byte3<<24)|(x._byte2<<16)|(x._byte1<<8)|x._byte0)
#define Byte0(x) (x._byte0)
#define Byte1(x) (x._byte1)
#define Byte2(x) (x._byte2)
#define Byte3(x) (x._byte3)

以上的联合体定义与 define 有联系吗,有点不明白

网友A:
有啊,你看#define BYTE0 (ByteCode._byte0),括号里面的代码都是上面联合体定义的。

网友B:
要看具体应用,对应哪个联合.
总之#define的作用就是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具体应用,对应哪个联合.
总之#define的作用就是替换.

这个怎么对应啊

网友B:
UWORD.BYTE0 = UWORD.ByteCode._byte0 ;

typedef union
{
    UINT16 WordCode;
    struct
    {
        UINT16 _byte0 : 8; //LSB byte code
        UInt16 _byte1 : 8; //MSB byte code
     } ByteCode;
}UWORD;

ByteCode结构成员的类型应该为u8才说得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UWORD.BYTE0 = UWORD.ByteCode._byte0 ;

typedef union

是不是结构体里面的_byte都是INT8 或UINT8才对呢?
我是说把下面的define与联合体对应起来?

网友C:
定义都定义错了

这就是大小端+联合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义都定义错了

这就是大小端+联合的问题

怎么定义错了,望指出,这是我从一本书上看到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定义错了,望指出,这是我从一本书上看到的

不好意思,看错了

这个是用位域做的,位域有些不可移植性的,有些编译器是从前开始分配的,有些是从后开始分配的,其实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看错了

这个是用位域做的,位域有些不可移植性的,有些编译器是从前开始分配的,有些是从后开始分 ...

结构体里面的_byte能用INT8 或UINT8类型吗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自己顶一下

网友B:
呵呵,10#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是用位域实现的.

网友D:
这个是哪本书上写的,我很想膜拜一下……

楼主:
这是《删繁就简——单片机从入门到精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