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Serial Masteer Mode 的定意规则?

楼主(2013-01-12):
(无正文)

网友A:
在网上找了一点关于fpga设计入门的资料   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ALTRA FPGA配置方式的研究及应用.pdf

楼主:
反复看了邮电出版社的Xilinx FPGA/CPLD设计手冊9,3 Xilinx 器件配置模式有关章节,还是云里雾里。关键是M1,M0,M2,是用外接电位决定FPGA工作模式还是FPGA配置完成后M1,M0,M2外部测到的电位说明FPGA工作于该模式下。把己知的几种关系了解一下:(1)M1,M2,M0为0,0,0,Sparan一3A糸列工作为DSP模式。(2)M1,M0,M2为1,1,1,Sparan一3E系列工作为从串工作模式。(3)M1,M0,M2为1,BPl模式只能为1,0,0,不提供XC3S50ABPl模式。(4)M1=1,M2=0,M0=0工作为BPl仃,M0=1工作为BPl开。(5)M1=0,M0=1,M2=1,工作于JTAG模式。(6)M1=1,M0=0,M2=0,Sparan3A/3AN/3A工作于DSP模式。(7) M1=1,M2=0,M0=0BPl为up,M0=1BPl为DOWn,在VQ封装了BPl模式。不清楚工作模式对FPGA的调式有很大的麻烦。

楼主:
没有人回复只有自已顶贴

楼主:
谢谢专家提供有关资料,另一篇xilinx资料只是M口直接接电源或直接接地没有电阻实际是否行?另贴地址: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3D84%26typeid%3D84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专家提供有关资料,另一篇xilinx资料只是M口直接接电源或直接接地没有电阻实际是否行?另贴地址:http: ...

决定什么?我有点不明白

楼主:
决定FpGA工作模式,有主,从模式。并,串模式。说明是这樣说的。但是我试验装入程序后M口的电位测量关糸,是说明上的关系。是否说明外设M口电位能决定模块的工作模式,模块装入程序后检查M口电位即可判断模块工作在何种工作模式。是这樣嗎?求一准确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