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Studio419编译不了,求帮忙!

楼主(2013-01-12):
程序:
#include<avr/io.h>
#include<util/delay.h>
int main(void)
{
        DDRC=0XFF;
        while(1)
        {
                PORTC=0X00;
                _delay_ms(100);
                PORTC=0Xff;
                _delay_ms(100);
        }
}

编译后:
Build started 12.1.2013 at 13:31:11
Build failed with 1 errors and 0 warnings...
  1. Loaded plugin Proteus VSM Viewer
  2. Loaded plugin STK500
  3. Loaded plugin AVR GCC
  4. Loaded partfile: D:\AVR Tools\PartDescriptionFiles\ATmega164A.xml

楼主:
求大神帮忙!

网友A:
提示是啥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是啥错误?

Loaded plugin Proteus VSM Viewer
Loaded plugin STK500
Loaded plugin AVR GCC
Loaded partfile: D:\AVR Tools\PartDescriptionFiles\
Error Code: -2147467259:

网友B:
楼主这种情况还是发工程把,从你的程序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Loaded plugin Proteus VSM Viewer
Loaded plugin STK500
Loaded plugin AVR GCC

看不出来。:(
楼主把工程传上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来。
楼主把工程传上来吧

好的,麻烦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麻烦你了!

4.19编译完全ok啊

我用的是winavr2011最后那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4.19编译完全ok啊

可以加下Q把那两个软件发给我一下,顺便教下怎么安装和调试,好吗?我的Q是874391033.可以麻烦你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加下Q把那两个软件发给我一下,顺便教下怎么安装和调试,好吗?我的Q是874391033.可以麻烦你一下吗? ...

就一个啊,网上可以下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winavr/files/latest/download
www.chipart.cn/doc/doc06.pdf (AVR-GCC 编译程序方法图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一个啊,网上可以下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winavr/files/latest/download
www.chipart.cn/d ...

真的非常感谢你!谢谢你!:handshake

网友C:
直接装AS5或者AS6好了 编译器GCC都是跟着有的 省事啊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