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9f1208的操作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3-01-12):
接线方式是按万利的STM3210E的开发板上的接法,用K9F1208换了ST的IC,
现在的问题是单纯读写的都可以,但在写的过程中开中断,有对外部RAM的读写,对K9F1208的读写
就会死掉,没反应了。也不是每次都事,概率,
有人有这方面的经验吗?

楼主:
读写过程中会出错,多读多写几次就好了,但还有的是后会读状态寄存器一直都是忙,发复位命令也不顶用。

网友A:
建议楼主把电路图和源代码都传上来,估计大部分人都没有你说的那个板子,所以都不知道电路图。更不知道你的程序是怎样的。

楼主:
写和擦没问题,但读不稳定,要多读几次才能有正确数据。
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