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常见故障及处理

楼主(2013-01-12):
一些单片机常见问题的解决办法
工作和生活中会遇到许许多多的问题,可能让你一时陷于其中,但是总有解决的办法。随时记下遇到的问题,并做好总结,一方面有助于积累,另一方面也避免同一次错误再犯。
1.PIC12F629仅有一个中断入口,要避免多个中断引发的冲突。
2.引脚电平变化触发中断,和外部INT中断,在总中断GIE清零的时候,不会进入中断程序执行。
 3.单片机进入休眠时,要唤醒,常常使用引脚电平变化中断或者外部INT中断。若是前者,按键按下时会唤醒,按键抬起时也会唤醒。如果这个时候还有别的中断,如初始化了定时器,GIE置位了,两种中断就会冲突
4.如果PIC单片机的I/O口作为输入引脚使用,初始化时必须要关比较器,否则,不会响应。
5.看门狗溢出会导致单片机从休眠中醒来。
6.使用PT2262和单片机做发射端时,如果用电池,要做到最省电。正常时,单片机休眠,PTT2262不上电,可以用三极管控制PTT2262的电源端,仅在发射时上电一次。
7.315MHZ的调幅电路中,选频电感可以使用模压电感,也可以自己绕,当然最好使用一端环形PCB铜线。
8.315Mhz的收发天线长度计算公式:L=1/4波长;而波长=3.0*10^8/315Mhz 算出 最佳匹配天线约25cm,可以使用拉杆天线,当然在PCB上用一段长的粗线也可以。
9.接收端使用的是超再生接收电路,网络上普遍流传的那张图纸被人原搬下来后,可以使用,我也剽窃了一次,希望也可以。要想看懂,真不容易。
10.P沟道的MOS管能不用就不用,价格昂贵不说,导通电阻大,功耗大,单片机输出0时很容易打开,但是输出1时,如果MOS管源极接的是高于单片机高电平的电压,是关不断的,需要借助三接管关断。
10.把过孔设成外径0.4mm,孔径0.2mm理论上可以,但是有人告诉我PCB加工厂可能做不出来,但我觉的问题不大
11.调试时一定要有耐心。沉住气,多反思,没有谁一下子就会成功,之前都会失败很多次。想不通时把问题说出来,旁观者清,别人可以给你启示。

网友A:
"1.PIC12F629仅有一个中断入口,要避免多个中断引发的冲突。"

这句话显然不对,这种芯片本来就是多个中断共用一个向量,有多个中断源同时产生中断这是完全正常的,其它芯片也不可能每个中断源都独占一个向量的,也没有必要独占一个向量,只是你没有用好而已

"2.引脚电平变化触发中断,和外部INT中断,在总中断GIE清零的时候,不会进入中断程序执行。"

这不费话吗,中断都关了,还产生中断(除非NMI不可屏蔽中断),只是你没有仔细手册罢了,
其它没有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PIC12F629仅有一个中断入口,要避免多个中断引发的冲突。"

这句话显然不对,这种芯片本来就是多个中断共 ...

网上有很多这种有问题的内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很多这种有问题的内容。

理解程度问题。这个对于我们这些刚刚入门的菜鸟来说还是比较正常。谢谢大神及时帮助指出。学习了

网友D:
谢谢楼主,收了。
全部都是实际使用的经验啊,可遇而不可求。

网友E:
还挺认真的,如果多总结,积累,时间久了一定有质的变化。

网友F:
不错,就 这个分享的态度,就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G:
学习就是从分享开始,赞一个

网友H:
不错,继续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