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64-16au芯片用JTAG调试怎么连接不上。

楼主(2013-01-12):
atmega64-16au芯片用JTAG调试怎么连接不上是为什么,有原理图,请大家帮组分析下。JTAG调试器是慧静的。

网友:
首先保证JTAG能用,再看接线是不是接反了,插头有可能接反了,还不是可能单片机坏了

网友A:
jtag是不是启用了,熔丝位可以把jtag禁用的

楼主:
以上都检查了,没问题

网友B(2017-08-03):
atmega64-16au锁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