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直流无刷电机霍尔信号读取的问题

楼主(2013-01-12):
单片机获取直流无刷电机霍尔信号,控制导通,是不是一定要采用中断的方式,在中断程序里控制导通或者截止,用查询的方式可以吗?

网友A:
可以的。论坛里有类似的讨论。
https://bbs.21ic.com/icview-344786-1-1.html

楼主:
不是用定时查询,而是直接查询端口,端口电平变化就输出控制电平

网友B:
能用中断当然好了。看你的单片机有没有那个功能,像有的单片机就有BLDC功能,比较方便。

楼主:
我用的单片机没有中断功能,而且定时器被占用了,所以只能不断查询端口电平,但是我用不断查询,但是电机一通电就左右抖动,就是不转

楼主:
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C:
用软件查询,需要消抖,而且要在主程序中不断查询是否改变,状态改变后才进行换向。但要注意,其它中断中语句不能执行时间太长,不然HALL状态查询不及时会造成换向不及时,那样电机运行会不稳定,而且有时会错。。

楼主:
我之前在主程序里 一直查询hall状态,根据状态换向,用了19V的电压,电机转得很慢,但是运行还算稳定,我换了个400V的直流电供电,电机就转不起来了,把供电电压降到24V,电机就来回抖动,是不是电机转速太快,端口查询不到HALL状态,但是实际上电机根本没转呀

网友D:
把查询功能和相线输出功能做成子程序,在主程序的不同位置(不同时间)多次调用,或许能解决

网友D:
另外,自己画画时序图,把可能占用CPU clock时间比较多的模块,分解成更小的部分,分时复用

网友E(2014-01-11):
单片机只有一个中断,如何分辨三个霍尔信号???

网友F(2014-11-28):
用带pca功能的单片机

网友G(2015-07-09):
我都是用的外部中断但是就是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