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AD620相同功能

楼主(2013-01-12):
AD, TI
TI有吗

网友A:
这个你找TI的仪表放大器就可以了,我记得应该是有的。

网友B:
自己到ti官网上找一找  应该有很多类似的芯片   以前用的是LMV324   感觉还可以   有空你可以试一下  呵呵

网友C:
TI 的模拟器件也是一个很强的类型,仪表放大器有很多供你选择.
我特别根据参数去网站对比了一下, 当然, 和AD620 参数完全一致的器件并不好找, 各参数都优于 AD620 的器件也有很多. 当然应该还要兼顾成本的因素.
楼主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去选择, 我相信肯定能够找到适合你要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