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拉电阻有什么作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1-12):
有没有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电路图?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外接芯片引脚。
上拉,下拉的原理不是太懂。

网友A:
你先看一下这个帖子吧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pre_pos=2&ext=
下拉电阻多是为了增加电路稳定性的,具体作用还是得看具体电路。

网友B:
通常干扰信号的输出阻抗都比较大,有用信号的输出阻抗相对下拉电阻来说很小,不会被拉低,下拉电阻不能太小。

网友C:
1、I/O输出的源阻抗很小的,所以只要下拉电阻不是很小是不会拉低输出的高电平的;
2、下拉主要是在上电时给某些信号以确定的电平,防止由于电平不确定导致的意想不到的故障;
3、抗干扰也是有一定作用的,因为干扰都是耦合过来的,其源阻抗相对会大一些,因此可以起到一定的衰减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