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镜放大拍的,请各路教主认认!

楼主(2013-01-12):
中间那个蓝色的是什么?手机拍的可能有点不清晰。

楼主:
这么久都没有那位教主知道么?冒个泡也行啊!指导下方向!

网友A:
01c 那个是电阻,精密电阻。

网友A:
其他的那两个也是。代表多大的阻值可以去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的那两个也是。代表多大的阻值可以去查下。

呵呵,这个我知道1%的精度,10K的,中间那个蓝色的是什么?教主您知道么?

网友B:
我曾经用个个2欧姆的电阻就你颜色。

网友C:
保险是蓝色的

网友D:
有可能是保险,也可能是磁珠。楼主如果能拍个更大一点的照片,可以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E:
蓝色的不知道,另外那个是10K 1% 的电阻

网友A:
保险不太可能跟紧密电阻放一起,

网友F:
是0603封装的吗?有没有丝印标记啊?

网友G:
从颜色看,有可能是保险,你可以量下阻值